各位懂气缸的朋友来帮看看这啥回事!~

楼主(2015-08-07):
有个亚德客气缸,PLC控制气缸上下运动,当气缸到下限位时,气缸换气上升,感觉气压还算正常,但是到上限位气缸换气像下运动时,感觉突然间气卸掉了一大半,气势直接从空压机出来经过一个调压阀,电磁阀到气缸的!~

还有气缸有两个调缓冲的孔,这个缓冲指啥缓冲!~
好人一生平安!~谢谢!~

网友A:
气卸掉一半  不会是漏气吧   发个图上来

缓冲空是调节回气大小的  不会是调节空调大了导致进气缸漏气了吧

网友B:
楼上说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C:
气缸缩回排出气调节阀开得太大了。。其他没问题。。。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检查看看

网友E:
缓冲就是调节气缸开始运行以及基本到位时的减速,

网友F:
不知是几位几通阀,经验:向下运动时,气路受阻,所以慢半拍,将放气的螺丝松大些,否则是来气的问题。

网友G:
检查一下电磁阀,是不是没开到位。

网友H:
你说的调节缓冲的空应该是这个东西吧?

这个叫节流阀,是调节进气量大小的,调节太大气缸就会运动过快,调节太小气缸运转有太慢

网友I:
换个新的试试,简单有效

网友J(2015-09-21):
调节一下节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