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有没有那种不需要编程指令的远程扩展模块?

楼主(2015-08-07):
像欧姆龙SRM21 DRM21那种通信模块,不需要编程指令,可以远程扩展输入输出点?谢谢!

网友A:
这种好像比较少,至少需要配置下的。

网友B:
直接给台达技术打电话   如果急的话

网友C:
用台达中型PLC,有的

网友D:
可以用中型或大型PLC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