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自动化设备故障与维护技术探讨

楼主(2015-08-07):
随着国家化工、油藏等制造业产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化工产业自动化水准越来越高。但与之同时,企业日常生产中会不断遇到自动化仪表、设备故障问题随时有可能影响正常生产,进而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由此可见,加强自动化仪表的日常维护与故障处理具备重要现实意义。

1.自动化仪表常见故障

1.1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故障

当温控仪表出现异常故障时,应能了解到温控仪表测量时滞后性表现明显,即仪表测量通常滞后性较大。首先,观察仪表显示值大小,如若仪表测量时显示值突然不稳定,出现变大抑或变小时,则确认出其故障出现在系统内部。其次,如若发现温控仪表显示出现较快震荡行为,则基本可确认为PID调整不当所引发异常。最后,温控仪表指示如若出现较慢范围波动,则基本可确认出其故障引发是工艺生产所致。

1.2医疗控制仪表常见的系统故障

首先,当压力控制仪表出现波动性震荡变化时,一般通过这种异常特征可确认出是生产工艺操作出现异常变化引发其出现异常。其次,可能是压力系统仪表显示出死线变化,即使工艺操作发生调整或变化,其显示值也没发生改变时,则一般故障会出现在测量系统中。为此,要重点检查引压管是否出现堵漏,如若没发现堵漏则可判断故障点出现在测量指示系统中,故而采取针对性方案进行调整或维修。

1.3流量控制仪表系统故障

首先,测量控制仪表如若发现指示值处于最小状态,则需要重点对现场仪表予以检查,如若无异常状况,则故障应定位在显示仪表中。此时,如若未能检验出异常,则故障最可能出现在系统压力参数不足或者系统内部出现堵塞,即这些情况可能是操作不当,抑或介质结晶参数不对所造成。如此一来,当系统管路出现堵塞,则需要了解其管堵原因。具体可能是孔板差压流量计、抑或是正压引压管出现堵塞,包括可能是机械式仪表出现流量计齿轮卡死或者过滤网堵塞等情况,进而进行针对性检修即可。其次,当发现测量仪表指示值处于最大状态时,则与其对应的检测仪表指示也会处于最大状态。此时,可以手动调试或遥控调节阀开度。如若是指示流量值未能控制到正常状态,则需要重点检查引压系统是否处于正常,包括检查传输信号是否出现异常等。最后,如若流量控制指示确实波动频率较高,则可以将控制状态改为手动调整,并对应改变控制参数PID或者调整工艺操作流程予以解决故障。

1.4液位控制仪表系统故障

首先,液位控制显示值如若出现最大或最小异常情况时,则要检测仪表是否处于正常指标状态。具体操作时要观察液位的在操作过程中的变化情况,可以采用手动的液位控制方式。根据液位的变化区间范围来判断故障点的位置,如果液位是在固定的范围内变化,那在液位控制系统中是存在着故障的。如若液位状态不稳,则是工艺操作系统造成,具体可结合工艺生产情况予以排查。其次,液位控制指示和现场仪表指标不配套时,则首先检查负压导压管的封液情况是否存在测漏、渗漏,如果确实发现测漏,重新灌注封液即可。最后,当控制仪表指示不能稳定,即波动频率比较频繁,则需要结合工艺操作系统检查液位容量是否正常,当发现确有故障采取针对性解决措施即可。

1.5调节阀卡堵、波动

调节阀的振动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引起的: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调节阀的弹簧太软因此调节阀的输出信号不稳定的情况;另一方面引起调节阀非正常振动的原因是整个系统的振动频率和调节阀的振动频率是处在同一个频率。针对调节阀振动的故障最简易快捷的方法是提升调节阀弹簧的硬度,但是如果是因为相同的振动频率的话就要将调节阀换掉,使用新的调节阀进行工作。

2.仪表自动化设备的预防性维护措施

2.1实行TPM管理,制定合理的操作规范

近几年来,备受油气储运企业推崇的TPM管理是指全员参与步步深入的,通过制订规范,执行规范,评估效果,不断完善、改进TPM,使TPM更加规范化,是一种全面规范化生产维护措施。

实行TPM需要我们坚持不断深入地观察实际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对机械加深了解,找出其操作应用的客观规律,而后制定出合理的操作应用规范,并不断根据情况将其优化发展。简单来说TPM的实施主要就是以下四个步骤:首先,去现场观察了解事实和实物;其次,要根据实际运行的情况寻找相关的规律指定合理的规划;再次,制定维修相关的条例,以文本的形式进行落实;最后,根据以上的方法进行评估实际的效果,并且不断进行修正和优化。

2.2制定仪表维护规范,定期进行维护

油气储运公司在仪表自动化设备管理方面应该以预防为主,推行规范作业行为和规范作业程序。可以将平时积累的自动化仪表设备的相关的维护经验进行总结和书面化,这样可以以书面的形式进行教学和传播,用手册拿来对员工培训,提高其操作水平,另外制定出仪器维护规范,将设备的维护定期化,制度化。除此之外,还根据作业维护执导书,结合仪表设备运行状况,定期编制预见性维护计划,如仪表设备的月检修计划、维护保养计划等,确保了设备的长周期运行。

2.3制定科学的维护计划和方案

伴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自动化仪表设备的自动化程度也在不断提升,现在很多仪表设备都能够对故障进行自检,进行故障的判断和修复,这样就可以根据它制定出更为科学的维护计划和方案,从而大大地降低仪器维护的工作量。

3.结语

自动化仪表对于各个行业来说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对于整个机器的运行起着安全高效的作用。因此对于自动化仪表要进行高度关注,对于自动化仪表的故障要进行经常性的检测,对自动化仪表的故障进行针对性的维护,并且进行针对性制定相应的维护计划,这样能够延长自动化仪表的使用寿命,降低企业的消耗和维修成本,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马桂芝.仪表自动化的应用与发展[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4,(7).

[2]史峰旭.关于自动化仪表常见故障的分析[J].电源技术应用,2013,(5).

[3]王林林.探析化工企业自动化仪表的检修与维护[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2,(1)

网友A:
精华所在,果断授精!!

网友B:
工控网,工控人学习的园地,从基础到高深,应有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精华所在,果断授精!!

网友D: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总结

网友E(2015-09-18):
很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