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控制系统跳停

楼主(2015-08-07):
我现在用的是西门子300,监控软件是组态王,系统开机之后有的时候就会跳停,监控画面上没有信号,所有电气设备都停止,过几秒之后又有了信号,可以开机运行。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是CPU有问题了吗?因为跳停是突然的,所以不知道模块上面的指示灯情况。谢谢能帮我解释一下故障原因。

网友A:
查看CPU信息基本可以判断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