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常见故障维修

楼主(2015-08-07):
    各类仪表的维修由于其结构原理不同,其实际操作起来的维修方法也不尽相同。成丰仪表的流量计、液位计维修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都有过交流,今天就来讲讲压力表的维修。

    现场压力表根据安装情况和测量介质的不同,有众多型号可供选择。最常用到的是弹簧管压力表,此外还有不锈钢压力表、耐震压力表、膈膜压力表。这些压力表不论结构如何,出现问题或是需要知道其精度,都需要一个仪器压力校准仪。

    现场压力表最易出现的问题是压力指示不准,会出现显示偏高或偏低、指示不回零等问题,这些问题现场工作人员大都是凭着经验告诉维修人员某块压力表坏了需维修,于是仪表人员要拆开后送校准室维修。拆开压力表时大致可确定是什么问题。比如指示不回零,在拆开后压力表表针还有指示,当然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误判断,也许是弹簧管内介质粘稠导致,此外在拆开时要留心是取压阀没有关严导致指针不回零。泵出口的压力表,在拆开前要先泄压排污,防止介质漏喷。

    拆开后的压力表要把弹簧管内的介质排出才能进一步维修。一是让弹簧管彻底复位,二是使压力表洁净不让脏污的介质弄脏其他设备。

    压力表在校准时,连接到校准接口上,按照压力校准的步骤看指示与精度是否准确。如果不准确则做呼应调整,若各项调整都无法满足要求,则弹簧管报废,其他零部件可视具体情况作为配件使用。

    压力表在实际的行业运用中也十分广阔,遇到的问题远远不止这一点.

网友A:
我们没修过,直接更换新的。

网友B:
好像都是直接换新的

网友C(2015-09-11):
呵呵。。。

楼主的题目说了,压力表常见故障的维修。

但文章内容中对于压力表故障的维修描写的篇幅较少哎。

特别是

压力表在校准时,连接到校准接口上,按照压力校准的步骤看指示与精度是否准确。如果不准确则做呼应调整,若各项调整都无法满足要求,则弹簧管报废,其他零部件可视具体情况作为配件使用。

给人高深莫测的感觉。

实质上楼主只是介绍了压力表应用和拆卸维修中的各种故障现象和注意事项,而不是故障的排除维修工作。

实质上压力表的维修,就拿几块,螺丝松动造成压力表安装松动引起弹性力偏移,扇形齿轮及连接的杠杆部分的螺丝松动引起的放大比例变化,扇形齿轮中的齿轮受现场振动摩擦造成局部齿轮啮合面损坏,弹簧管游丝老化弹性变差及损坏断裂,受振动及超压影响压力表的扇形齿轮啮合面脱离中心齿轮回不去了,瘫痪管因为超压、振动、老化发生机械变形,造成弹簧管的压力——位移不再线性变化。

网友D:
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