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天气开关跳闸

楼主(2015-08-07):
配电室一MT开关打雷就失压跳闸,请问拆除失压线圈后有哪些影响?

网友A:
确定是失压跳闸?雷雨天一般引起的应该是漏电保护跳闸

拆除失压线圈后有哪些影响?没有这个保护了,具体得看你的

什么工艺流程和设备,才可以判断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