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连接HMI 与 PLC 之间的DVP

楼主(2015-08-07):
求助!

之前买了台达的HMI ,现在需要购买连接HMI Model: DOP-B10S615 与PLC Model: DVP-80EH 与PLC 之间的DVP16SP11R Delta PLC DC24V 8DI 8DO relay Module ,有哪位大神可以帮忙解释下,这个是什么东西?本人工控盲。不甚感谢!

网友A:
楼主描述的  有些绕眼   没有标点符号哦

网友B:
DOP-B10S615应该是台达触摸屏的型号吧         DVP-80EH是台达PLC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DOP-B10S615应该是台达触摸屏的型号吧    ...

 你说得对!

连接这个触摸屏与PLC 之间的东西,叫什么?我就是需要买这个连接HMI 与PLC 之间的东西。

楼主:
求哪位大神帮下忙,连接这HMI 与PLC之间的,叫什么呀

网友C:
DVP16SP11R Delta PLC DC24V 8DI 8DO relay Module——这个是PLC的16点8入8出的数字量扩展模块,与人机连接没有关系,如果要买的是线缆,可参考下面的料号:

DVPACAB2A20L(带L表示外部定制)

台達PLC与台達HMI/TP連接電纜   8pin 公頭---9pin   母頭   D-SUB 2.0m

DVPACAB2A30L

台達PLC与HMI/TP連接電纜,8pin   公頭---9pin   母頭    D-SUB 3.0m

DOPACAB2A20L

台達PLC与台達HMI連接電纜   8pin 公頭---9pin   母頭   D-SUB 2.0m

DOPACAB2A30L

台達PLC与台達HMI連接電纜,8pin   公頭---9pin   母頭    D-SUB 3.0m

DOP-PCUSB15L

HMI/TP下載USB電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