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SX2模拟量的问题。

楼主(2015-08-07):
问题一:我的传感器是三线制的。 红黑绿三色。红色是+24V. 黑色是0V. 绿色是信号输出。  不知道接SX2的输入端子。V0+ I0+ V10- 这三个脚怎么接。

问题二:传感器是4-20毫安的电流信号。PLC程序里我的。D1115怎么设置。是直接MOV K1就可以了吗?

问题三:我的传感器是0-100KG的压力传感器。PLC里4-20毫安对应的数字量是0-2000.我想在屏幕上显示KG单位的数值。是只要用MOV指令把D1110的值放到D1。然后再把D1的值除以20。寄存到D2.就可以了吗。

望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没人回复,问题自己已经解决了、。

网友A:
好吧,怎么解决的,教教我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怎么解决的,教教我呗

你有什么疑问吗、

网友B(2016-06-20):
怎么解决的,怎么解决的,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