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控制面板上的调温旋钮怎么防止别人恶意去调节啊

楼主(2015-08-07):
下图是我公司员工宿舍楼洗浴用小型热水锅炉(不承压),露天安装,不在室内,总有年轻员工玩得无聊,去手动调节控制面板上的调温旋钮。

夏天高温,他们还把水温调高到70摄氏度。

请问各位师傅,有没有好的办法不让员工随意去调节温度。

上锁不方便,控制面板上也不能设置密码。

谢谢师傅了。

网友A:
上锁你说不行,去掉了又无法调节,无解啊

网友B:
你还是做做年轻员工的思想工作吧

网友C:
加装二次显示表就可以了

网友D:
把这表装在炉子顶上。

网友E:
对面装个摄像头,乱动者罚款5000.

网友F:
把电位器拆下引到隐蔽的地方安装,再安装一个假的电位器在面板上,让他们调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