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H系列的plc怎么样

楼主(2015-08-07):
上市了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A:
听说还不错,可以同时带动8台伺服电机呢

网友B:
海为PLC --H/N系列主机新功能及运动控制

http://www.haiwell.com/news.asp?aid=728

楼主这个文章可以看看

网友C:
我买了台H系列40点的主机,主要用于控制切割设备,使用海为PLC两路高速脉冲,目前测试效果都很理想,之前以为是新的东西,怕出故障问题,实际用过后还不错,以后有运动控制的设备,可以考虑海为他们家了

网友D:
效果杠杠的,实际控制3台伺服电机都没有任何问题,之前还担心了好一阵子,看来是多余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台H系列40点的主机,主要用于控制切割设备,使用...

我也用海为代替台达,还有海为N40的了个磨砂轮的运动控制,编程挺简单,感谢海为的技术支持,服务杠杠的

网友F(2015-11-23):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台H系列40点的主机,主要用于控制切割设备,使用...

什么切割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