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电气连接点故障排除方法

楼主(2015-08-07):
    在电动机故障中,由于电气连接而引想的故障,占有很大比例,且往往又易找到故障点。判断电气连接点是否接触良好,通常采用以下几种传统方法:

    ①直观检查:即检查连接点有无变色、电弧灼痕、有无断裂等

    ②锤击检查:即用小锤轻敲连接点,听是否有异响

    ③紧固螺栓:把所有电气连接点重新紧固,有松动则为接触不良。

    ④塞尺检查:测量两个接合面的紧密程度,有间隙为接触不良。

    ⑤电气检查:用双臂电桥测量电机直流电阻,比较历年来的记录(注意要换算到同一温度下),相互差别大为接触不良。

    以上是几种方法都存在着缺点和不足,就是不能准确直观地反映电气连接点的接触不良。在⑤中,测量精度受到测量线与测试点之间的接触、桥臂接触面氧化接触等影响,加上双臂电桥用电池供电,电流很小,故影响测量精度。

    两种比较好的故障诊断方法:

    1用红外测温仪测试电气连接点的温度

    温度是设备故障诊断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电气连接不好,往往造成连接点发热,通过温度变化可以判断连接点故障,使用红外测温仪可以快速提供温度测量,安全、准确且不用停机。

    2回路电阻测试仪测量电气连接点的接触电阻

    回路电阻测试仪使用220V交流电源,内部由测量数字电压表和可调恒流源两部分组成。它能针对具体的接触点,通以100A的大电流,由数字表直接读取接触电阻值。可以清楚直观地反映出连接是否接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