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触摸屏与电脑连接问题

楼主(2015-08-08):
维控与win7笔记本用USB-B连接显示找不到相关驱动,到官网下载usb驱动也不管用。电脑设备管理器里显示usb download驱动安装失败

网友A:
HMI的版本查看,一直按住屏的右上角直到出现后台菜单,选择Version(版本)查看里面的system

  1. 如果system版本为V7.0以上的,那需要更新HMI软件,可以到维控的官网下载维控组态软件LeviStudio(6月15日)

  2. 如果system版本为V7.0以下,需要电脑开机的时候按F8进入“高级启动选项”选择“禁用驱动程序签名强制”启动电脑,再安装驱动就可以使用。

建议软件都更新到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