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问题

楼主(2015-08-08):
我们单位采用电动调节阀控制中压蒸汽对一个气流干燥器进行换热,我在气流干燥器进气口和出气分别加装2支温度热电阻,公司用的是和利时的DCS控制系统,现在工艺上要求把出口温度控制在65度左右,而物料进入干燥器的状态很不稳定,请大师帮忙讲解怎么样才能把出口温度控制稳定。谢谢

网友A:
可以在前面加一个缓冲罐稳定一下

网友B(2016-04-07):
我这也有干燥设备,以前的控制方案也是控制出口温度,这样的方案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例如排风不通畅会造成出口温度不升,而继续加热,造成设备内温度过高,引发事故。应该控制进口温度,只要把进口温度控制好,出口温度是一定的,这样还可以避免设备高温问题。比较安全,我们一直这样做。

网友C(2017-12-21):
建议:在进口管道增加一个调节阀门,根据进口温度,来调节调节阀的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