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模块AD2

楼主(2015-08-08):
请问AFPX_AD2使用时它的分辨率是怎么回事,要用上吗?

网友A:
松下PLC没有用过,但欧姆龙PLC的远程模拟量模块也有个分辨率的说法,比如说分辨率为1/6000.也就是说,电流信号的4-20MA或着电压信号0-10V对应PLC的监控值为0-6000.个人觉得你说的分辨率和这个分辨率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打个形象的比方,学生用0~20cm的普通直尺,它的分辨率是1/200,每一小格刻度是1㎜,小于1㎜的尾数在它上面是不能直接准确读取的。

回到主题上,模拟量是连续的,数字量是离散的,模拟量与数字量是部分性的一一对应,所以需要用到分辨率这个东西。

网友C(2016-06-12):
v

打个形象的比方,学生用0~20cm的普通直尺,它的分辨率是1/200,每一小格刻度是1㎜,小于1㎜的尾数在它上面是不能直接准确读取的。回到主题上,模拟量是连续的,数字量是离散的,模拟量与数字量是部分性的一一对应,所以需要用到分辨率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