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混合伺服电机干扰传感器

楼主(2015-08-08):
        DEAR  All:

                 现试验现场有一台系统设备。

          系统设备组成包括:

        1.混合伺服电机(86系列 )一台,

        2.压力传感器          (电源:10-30V   输出:4-20mA,2线制)

        3.电阻式位移传感器(电源:10-30V  输出:4-20mA,2线制)

        4.由自主研发PCB主板一块(控制板)

        5.锂电池组一块 (电压:60V ,容量20Ah)

              由PCB主板控制电机的启停 ,并负责传感器数据采集。电池给整个系统供电。

      但目前发现问题是只要电机启动位,移传感器采集回来的数据就跳变为0mm,但启动前位移都为7.8mm,而且一直很稳定。后来对传输电缆改为屏蔽电缆、剪短、增加滤波器,都没有太大改善。

      请问还有没有其他的处理措施。

网友A:
也碰到过类似情形,变频器接地不良,移传感器的线用屏蔽双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碰到过类似情形,变频器接地不良,移传感器的线用屏蔽双绞线

      但是我们这套系统上没有变频器的,其实在走线上我们也尽量避开电机线的。所以现在很无奈了,电机启动回传的数据并不是那种无规律的跳变,而是直接为0,一直保持,等电机停止就正常了。 很苦恼,求指教。

网友B:
接地最好分开,信号地和电源地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