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8-08):
一块压力变送器现场显示和实际的压力相等,稳定。但是dcs这边显示的值要比现场大30%左右,而且很不稳定。

网友A:
DCS比现场大30%应该是有两种可能,一个是现场显示的值与显示仪表送出的值到DCS的值不对应,这需要对应仪表的模拟量标定;另一种情况是DCS这边对采集的模拟量处理有问题,量程或着参数设的不对。

DCS显示不稳定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常见的干扰问题,还有一种是DCS对采集的模拟量进行的实时显示,没有进行平均处理。

网友B:
直接监视仪表输出数据是否正常,否则就是写程序的是傻鸟

网友C:
这个到DCS的信号是什么样子的?实际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S比现场大30%应该是有两种可能,一个是现场显示的...

谢谢老师的解答!这块变送器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应该不存在量程和参数的设置的问题,干扰的可能也不大。今天了解一个情况不正常是从前几天的一次打雷开始的,也不是一直大30%有时也能相等,今天又有一只压变出现同样的情况,明天再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到DCS的信号是什么样子的?实际测试下。

谢谢老师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