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SJ300开关电源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5-08-08):
日立SJ300变频器5.5KW 开关电源不工作  振荡芯片是HA16107FP 开关管是K2225   现在16107FP 2脚有振荡输出。开关管G脚和S脚也有振荡.但是装上开关管后 变压器不工作  变压器负载也没有短路的.各位大侠遇见过这个故障的指点一二 多谢

网友A:
取样电阻是否损坏,就是S极到负极之间的那个阻值很小的电阻

网友B(2015-10-07):
查主振荡回路应该是哪里开路了!变压器有无开路或短路--开关管是否正常,耐压是否足够---电流取样电阻是否开路---直流母线负端看看是否有断线,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