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维修求助

楼主(2015-08-08):
遇到两个欧姆龙PLC型号是CP2AH-60CDR,为什么老是报警“IO总线错误”,谁会修好,我寄送过去。

网友A:
这个可能是硬件问题,通信故障。

网友B:
应该是通信故障,我们公司专业维修欧姆龙PLC,你可以咨询我,15522581658

楼主:
有两台PLC欧姆龙CPM2HA需要维修,请联系我qq519135289

楼主(2015-09-20):
已经维修好,用热风枪吹一下IO板,相当于重新加焊了,就好了,修好两台。谢谢工控平台。

网友C(2017-11-05):
引用 楼主:
已经维修好,用热风枪吹一下IO板,相当于重新加焊了,就...

很历害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