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定位不准

楼主(2015-08-09):
请教一个问题,我处有两台一样的设备,一台设备没有问题另一台设备工作完成后回原点老是不准每次数值都在累加不知什么原因。PLC是三菱的L系列简单运动模块是LD77MS伺服控制器是三菱的

网友A:
现场查看机械

网友B:
以前遇过驱动器上数值波动,回原不准,增加个独立的24V直流电源试试

网友C:
遇过驱动器上数值波动,回原不准,增加个独立的24V...还在输出点接上2k的电阻

楼主(2015-12-09):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是伺服轨迹参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