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Help

楼主(2015-08-09):
需要将D0里数据H4142分别存储到D10,D11里面。如D10里储存H41,D11里储存H42,要用什么指令

网友A:
直接使用MOVE指令。

网友B:
move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MOVE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MOVE指令。

D0里面是16位数据,如何分开存储的,你截图我看看

网友D:
与一下就可以了00FF   和FF00,高位在移一下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光人生—华  直接使用MOVE指令。...



需要将D0里数据H4142分别存储到D10,D11里面。如D10里储存H41,D11里储存H42,要用什么指令

高低位!

网友E:
5楼正确,用与运算D0与FF00运算,结果放到D10,D0与00FF运算,结果放到D11中ok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5楼正确,用与运算D0与FF00运算,结果放到D10,...

D11再循环移动8位。把高8位移动到低8位。

网友G:
使用"SMOV"指令,能达到相同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与一下就可以了00FF   和FF00,高位在移一下位

引用 网友E:
5楼正确,用与运算D0与FF00运算,结果放到D10,...

谢谢你们,非常感谢,之前我还是使用ASCI指令转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与一下就可以了00FF   和FF00,高位在移一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