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LINK与变频器做通讯 ,用com3做主站,我写的这个程序哪里不对,求高手帮我分析分析,错在了哪里

楼主(2015-08-09):
台达PLC  LINK与变频器做通讯  ,用com3做主站,我写的这个程序哪里不对,求高手帮我分析分析,错在了哪里。第一至四行是PLC与屏通讯的协议,mov h77 d1109 开始是PLC作为上位机与变频器通讯的程序,请问哪里出错了,谢谢

网友A:
求助台达售后服务的更好些

网友B:
首先你用的变频器是哪个品牌的?是台达变频器,你可以使用台达PLC中专用指令MODRD MODWR做,其他品牌变频器你可以按照变频器的通讯协议格式使用RS指令做程序。

PLC-LINK是为台达PLC之间通讯提供的简易网络,好像不适合做PLC与变频器之间通讯。

网友C:
  1. 变频器的地址和通讯格式设置对了吗?

  2. 先用com2口看看是否能通上?

ps:你用的是台达变频器吗?

网友D:
set m1122  m1161      com3有的只能做从站不能做主站

网友E:
plc-link只能用com2口,还是用com2吧。

网友F:
错了,,MODBUS都没有写入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c-link只能用com2口,还是用com2吧。

PLC  LINk只能com2主主站吗?       那如果直接用modbus呢,com2 或者com3都可以随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错了,,MODBUS都没有写入读取!!!!!!

已经写入了,楼上那位说的有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