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有功电能表计量不准确

楼主(2015-08-09):
有功电能表接在变频器的上口和接在变频器的下口有什么不同呢,我在百度了下还是不明白,现在三相有功电表接在了变频器的下口计量负载的有功电能,电表显示的三相瞬时功率一会为正值一会为负值,不知道什么原因,查看电表线路和电流互感器接线全部正确。希望大神给一个合理的解释原因谢谢

网友A:
有变频器的负载计量,电能表必须接在进线。在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同的负载性质能量会有进、出的,所以电能表显示瞬时能量有正、负。

网友B:
普通电能表不能准确测量变频器输出端电量,因为变频器输出的是调制的方波而非正弦波。接上去显示有正有负是正常的,电机负载增加时为正,负载减小时显示负,表示电机向变频器回馈电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