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品牌的PLC和变频器可以通讯吗?

楼主(2015-08-10):
我是工控新手,请问不同品牌的PLC和变频器可以通讯吗?例如三菱PLC可以通过RS指令控制台达的变频器吗?

网友A:
可以的,只要通信协议支持就行。

网友B:
可以。只要通讯双方均支持设定的协议(规则)就可以完成通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只要通信协议支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