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供应施耐德140CPU67160故障诊断说明

楼主(2015-08-10):
 主控制器故障判断

楼主:
 备用控制器故障判断

楼主:
备机面板显示“Run Offline”的原因汇总:

 1.至少有一个CRA或远程分站模块在程序中配置了,但实际上没有插或没有供电,还须确定CRA模块硬件地址设置与程序配置一致。2.主机、备机的CPU固件版本号不一致(%SW60.4)。3.主机、备机的协处理器版本号不一致。  4.主机、备机的程序不一致(%SW60.3或从主到备传输程序。5.备机热备运行模式被设置为Offline (面板设置热备运行模式为online)  6.备机Copro STS 灯常亮或灭(检查两个CPU之间的光纤连接)  7.备机架上CRP模块故障(热插拔CRP模块) 8.备机架上CRP模块上Com Act灯故障闪烁(排除故障并热插拔CRP模块)需要PLC电联18759143953。

楼主:
 Quantum 140CPU67160  双机热备系统故障诊断:

 ① 双击140CPU67160模块→点击Animation→点击information

福州瑞翔具有价优的施耐德PLC140系列,需要的加QQ:2853507760

楼主:
 1、Unity Quantum CPU只能通过CPU上的MODBUS或MODBUS+口实现固件更新,且该状态下只有地址1有效。CPU上的USB口不能用于固件下载操作。    2、在固件更新期间,不能PLC停电;不能PC停电;不能断开PLC与PC之间的连接;不能关闭Os Loader;否则将导致设备的严重损坏。  3、140CPU67160 CPU固件以及协处理器固件之间存在兼容性问题。  4、 140CPU67160 CPU固件更新正常结束后1分30秒之内不得CPU停电

网友A(2019-07-09):
谁知道英文菜单的翻译啊 可以给我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