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ES7-1BF22-OXA8用什么线与电脑连接通讯

楼主(2015-08-10):
在淘宝上买了个2手西门子6ES7 222-1BF22-OXA8用什么线与电脑连接。请教论坛里的诸位高手。如果能给个购买链接什么的也是极好的。

网友A:
232吧应该................

网友B:
这个是8输入模块!

必须要有200PLC的CPU然后接上这模块,才可以使用的。

网友C:
这是个扩展模块。。。。你得先有个主机才行。。。

网友D:
这个是S7-200的扩展模块,需要与S7-200CPU连接才能使用。

楼主(2015-09-29):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8输入模块!必须要有200PLC的CPU然后接上...

谢谢您的回答,好久没回论坛看了,这个问题提的够小白的,现在已经清楚cpu和模块之间的关系啦。

网友E(2018-08-27):
这个型号只是个模块,不能同电脑连接的,要与200PLCCPU配合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