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运行时切换字体

楼主(2015-08-10):
各位好,如何通过按钮切换中英文?里面的变量时如何关联起来的?

网友A(2015-11-07):
打开整个画面部分,在根目录,有language这一选项,定义一个变量,设置不同数字,显示不同语言(事先在各处的语言属性里面定义好)。

网友B(2016-04-16):
感谢大神的分享。。。。。。。。

网友C(2016-09-21):
1楼说的是对的,不过一楼只说了怎么添加语言进程序,没有说怎么做按钮,这里补充一下。

添加一个按钮,在按钮的动作里头选择langurage的切换动作,记不得具体叫啥了你找一下,然后在下面的动作类型里头选择你要点一下切换为下一种语言还是点一下切换成对应的某一种语言。

这样你的按钮就能实现语言切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