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S7-400 没有输出点

楼主(2015-08-10):
各位工控师兄

西门子PLC S7-400 点位没有输出,只有输入,包括子站也是ET200

如何什么高见?

更换了基板、PLC输出模块,有什么办法能快速检查故障点的?

楼主:
1、程序重新传送过,没有好用

2、基板的槽也换过,没有好用

3、输出板更换过2块,没有好用

4、电源模块没有换过?跟电源模块有关系??

5、CPU有关系?

6、外部电源或者信号如何检查??

网友A:
线接错了吧??????????

楼主:
我会将近期处理过的过程,会记录下来 和大家分享。

网友B:
如果是新设备,初次测试的话,可以找个手册看下自己接线是否正确!

如果是正常工作之后出现在这样问题,那么就使用编程电缆连接PLC在线监视下。

网友C:
如果模块上的指示灯亮了,,外部没输出,那可能就是线接错了,,看下你的输出模块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D:
如果是新的   估计点坏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是用的久了   那就不敢保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新设备,初次测试的话,可以找个手册看下自己接线是...

 不是新的设备,运行很久了都。

PLC监控如图所示:

帮着分析分析

楼主:
这个设备我短接了输出点,继电器输出类型。PLC指示灯不亮,继电器吸合。什么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新的   估计点坏的可能性不大    如果是用的...

 还能分析分析具体点的把

楼主:
EXTF

红色,外部故障,例如电源故障,

I/O

模板故障。

现在有这个状态指示灯亮。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

故障点找到

本身是输出点不亮,只是怀疑了了输出点问题,没有想到是输入点故障。经验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