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下载线驱动??

楼主(2015-08-10):
我的电脑都是USB接口,买了个三菱PLC和一条编程电缆,却发现编程电缆还要安装驱动??

一直搞不太明白,为什么一条下载编程电缆也要安装驱动程序???

之前用过信捷触摸屏,它和电脑连接时用的就是一般的USB电缆(不过一头是方口,一头是扁口,就是现在打印机用的那种线),就这么一条线也需要安装驱动程序(USB下载线驱动),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有的PLC编程电缆是需要驱动的。

网友B:
说白了:就是客户方设备的USB设备,并没有在操作系统注册,自然操作系统就不知道该怎么跟她通信,安装驱动就等于给他们做一个互相介绍认识就可以交流了!这下子懂了吗

网友C:
牵线搭桥的   说白了就是

要不然谁也不认识谁

楼主:
金丝楠你好

也就是说我们安装的是设备的驱动程序,对吗?这个我理解。可是那些驱动都说是USB“电缆”驱动。或许他们所言的电缆驱动就是设备驱动,而不是“电线”的驱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金丝楠你好也就是说我们安装的是设备的驱动程序,对吗?这...

其实本身USB电缆就是一个设备,只是叫法不同罢了。

网友E:
楼主没弄明白 驱动 的意思,驱动程序就是硬件电路和软件信息沟通的桥梁,比如说你编写好PLC程序要下载到PLC里面,区区一根电缆怎么能完成数据的传送?首先是软件打包编译好的程序数据,然后发送给驱动程序,驱动程序把程序数据转换成电信号控制编程电缆的电流电压状态,完成程序的下载。大多数usb电缆都是需要驱动程序的,只是有时候我们的电脑里碰巧有某个设备的驱动,所以就没有弹出驱动安装提示就可以直接使用了。目前的电缆接口大多是USB的,说是USB电缆驱动只是含糊的说法,并不准确。

楼主的这个问题本身也是挺萌的。

楼主:
龙腾天宇,你好,那么请问我安装的这个驱动程序到底是那条下载线的驱动,还是PLC的驱动,或者是兼而有之?

网友E:
嗯,看来你是新新手啊,先说说我自己这边的情况吧,我对plc编程都是用2根对接线 —— ——USB转232串口线+PLC电缆————其中只有USB转232串口线是要安装驱动的,网上搜索就行了它的驱动程序也是通用的,遇到不同型号的松下、信捷、台达等等plc只需要把后面的plc电缆换成对应的就行了,给你找点图看看吧————————

我说的只是做工控的最常用的方式,当然还有一种编程电缆的一根线(不是上面那种2根线对插的)它的驱动就要找专用的了。————再有就是有些型号的电脑自带232接口的直接插上plc编程电缆就ok了,说多了你也凌乱了吧,建议你多搜索自己找资料,发帖问效率太低了,毕竟大家都有事做的,回复肯定不及时,祝好运!

楼主:
龙腾天宇,你好,你可能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看下面2张图。

1、这个黄色的线是台达PLC下载线(中间带芯片),这种线要驱动程序的,这个我能理解。毕竟它的电线中部安装了一个CH340串口转换芯片,所以这种线需要驱动程序。

2、但是下面这根线(蓝线)就是最一般的电脑和打印机的连接线,现在信捷的触摸屏把它也作为电脑和触摸屏连接时的下载线,而且它也需要一个驱动程序,就叫做USB线驱动(注意,可不是触摸屏驱动哦)。这个我就不明白了,不就是1根光秃秃的电线吗,为什么还要有驱动?

网友E:
我说了这么多你还在问?!你这问题真搞笑,醉了不谈了,看6楼最后一句。

这种低级的问题以后还是少问得好,更不要来发帖!

楼主:
你说了这么多,可是都没有讲在点子上啊,我感觉你到现在也没搞清楚我的问题是什么。你不愿意回答也就算了,不过也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