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触摸屏不能和电脑联机

楼主(2015-08-10):
我的是显控触摸屏SA-3.5A的触摸屏,电脑软件是5.02最新版本的编程软件,USB驱动是xp  SA版本的电脑系统是XP系统,打开软件下载程序时,显示没连接到HMI请连接HMI      请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SA-3.5A的触摸屏,我刚做完一个小项目,软件版本建议降低些,高低版本不兼容的,我用的是4.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