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机变频启动与工频切换,理论和实际的问题

楼主(2015-08-11):
    最近遇到一个项目,项目要求是一台75KW和一台45KW的电机做恒压控制,一台变频器,理论上的工艺是如下

1:先吸合变频器与45KW的电机接触器,然后变频启动,恒压控制达不到工频就一直变频运行,

2:45KW电机达到工频后压力不足,断开45KW电机和变频器的接触器,延时后直接启动45KW电机的工频接触器,然后变频器停机

3:吸合变频器与75KW电机接触器,变频启动75KW电机,进行恒压控制

4:压力升高,75KW电机降至最低频率仍不能达到恒定压力,直接断开45KW电机,75KW电机恒压控制

5:压力降低,75KW电机达到工频后压力不足,断开75KW电机和变频器的接触器,延时后直接启动75KW电机的工频接触器,与第二步一样循环

为了保证变频输出和市电不发生短路,除了进行电路联锁外,我准备用机械联锁接触器,因为没有见过类似的控制,有几点担忧想请教下大家:

1:变频器达到工频后,断开变频器直接市电启动,启动电流会不会过大跳闸?

2:许多变频器的说明书特别标注了变频器后端不允许接接触器,我认为那是为了防止在变频器启动后接触器才投入允许造成变频器过流,但是变频器已经运行到工频后,断开接触器会不会有不利影响?

3:电机市电工频运行,断开接触器后还在惯性运转的情况下,投入变频器启动,会不会造成变频器过流?毕竟变频器的启动频率太低

4:在保证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有没有更好的工艺设计?

网友A:
这个跟变频器使用有关,变频器有个功能是速度跟随启动。主要就是运行时保证变频器的运行状态,会好点,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变频器使用有关,变频器有个功能是速度跟随启动。主...

速度跟随好像要求太高了

网友B:
1:变频器达到工频后,断开变频器直接市电启动,启动电流会不会过大跳闸?

肯定会有冲击,特别是这种大功率的电机,冲击非常明显,论坛上多个案例,前段空开都能跳。所以合理选择死区时间非常重要,死区时间必须要大于电机的退磁时间,避免励磁冲击。但时间太大电机转速降落又太多,滑差冲击又开始显著上升。所以必须找到平衡点。你这么大功率,如果可能最好保持死区2S以上或更长,尽量避免励磁冲击(冲击太厉害了)。当然再次提醒,必须要在两个冲击之间找到平衡。

不过,也有种无冲击切换技术,网上看到的多,我也没见到过实例。

2:许多变频器的说明书特别标注了变频器后端不允许接接触器,我认为那是为了防止在变频器启动后接触器才投入允许造成变频器过流,但是变频器已经运行到工频后,断开接触器会不会有不利影响?

必须首先把变频器自由停机,停机完成再断开接触器,否则变频器非常容易损坏。

3:电机市电工频运行,断开接触器后还在惯性运转的情况下,投入变频器启动,会不会造成变频器过流?毕竟变频器的启动频率太低

这时,变频器必须使用由50Hz频率向下收索的飞车启动模式。并且仍然要设置切换死区,避免变频器接入时的励磁冲击。

4:在保证安全运行的前提下,有没有更好的工艺设计?

接触器之间除电气互锁外,必须(是必须)有机械互锁。

一台变频器带一台电机当然是最爽的了,最安全,最可靠。当然,成本!!

切换方式基本上是成熟方案了,如果成本压力大,只有用这个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