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肯变频器报饱和故障,不能复位,断电后重上电无故障,一运行就报

楼主(2015-08-11):
伟肯变频器报饱和故障,不能复位,断电后重上电无故障,一运行就报

网友A:
可能是逆变模块坏了~!这是不可复为故障

网友B:
如果报这个故障的同时报出过流故障F1,请检查电机和电缆是否有短路现象。

如果没有,建议直接报修,走正常售后流程吧。硬件已经损坏。

网友C: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上电正常,启动报饱和,不能复位。如果是模块问题,模块中的制动该怎么检测?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D(2016-06-12):
你好:朋友

一般这种情况是现场设备堵转造成电机磁路饱和,首先检查现场,将电机与拖动设备分开再行调试即可。(由于堵转,造成电流急剧上升,电机内部磁路又形成不了回路,变频内部检测是依据检测电机转矩作为重要故障输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