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变频器报输出相故障,不带电机运行无故障但输出1相380其他2相180多

楼主(2015-08-11):
75KW变频器报输出相故障,不带电机运行无故障但输出1相380v其他2相180多v,是什么部件损坏?

网友A:
逆变模块坏了~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B:
可以尝试检查门极驱动电路输出波形,以及igbt主回路与结电容。

建议申请官方售后,比较靠谱。

网友C(2016-06-12):
你好:朋友

 变频器输出侧不带马达时,启动运行,变频器报缺相故障。一般接上马达后便可

若你想在无马达状况下调试,请在变频器功能修改参数,设定缺相,OK,用于调试。

网友D:
楼上的意见是正确的,变频器带有缺相检测故障,需要先屏蔽这个功能。另外你的检测电压的表计需要真有效值的表来测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