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经纬仪检定方法介绍

楼主(2015-08-11):
电子经纬仪是一种带有角度数字显示和进行数据自动归算及存储装置的经纬仪,具有测量精准、维护简便、使用灵活等优点。用户对于电子经纬仪检定方法都具体了解过吗?今天小编就来具体介绍一下电子经纬仪检定方法吧,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一、检定依据

电子经纬仪检定应该依据JJG100-2003《全站型电子速测仪》检定规程, 而不应该依据JJG414-2003《光学经纬仪》检定规程, 虽然电子经纬仪检定项目被JJG414-2003覆盖。

二、检定方法与步骤

JJG100- 2003中未对检定项目的先后有规定, 笔者认为, 要使电子经纬仪检修过程省时省事、便于调校、又符合规程的要求, 检定项目先后排序可以为: 安装调整水平, 外观及一般功能性检查, 水准器轴与竖轴垂直度、照准部旋转正确性, 基础性调整与校准, 望远镜竖丝铅垂度, 倾斜补偿器的零位误差、补偿范围、补偿准确度, 望远镜视准轴与横轴的垂直度, 照准误差C、横轴误差i、竖盘指标差I, 望远镜调焦时视轴变动误差( 需要时), 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 一测回竖直角测角标准偏差, 光学对中器视轴与竖轴重合度。检定时每一步检测结果若超差应该立即进行调整, 这样既可减少误差对后面检定项目的影响, 又能使仪器达到良好工作状态指标。经过调修检定的仪器检定结束后, 可以取照准误差C和竖盘指标差I作为质量关键点, 再次验证检定数据的准确性。

1.重视经纬仪安装整平

这是做好经纬仪检校的前提, 有时遇到水准器轴与竖轴垂直度、照准部旋转正确性超差时调整花费的时间可能会更多一些。如果整平不细致或将就过关, 将会导致后面许多指标检测不准。如果是用多齿分度台检定,应注意调整经纬仪与多齿分度台的同轴度。如果经纬仪与多齿分度台不同轴, 将直接影响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仪器整平后即可进行水准器轴与竖轴垂直度和照准部旋转正确性的检定。

2.望远镜铅垂度检定

此项检定可在离经纬仪4m左右悬挂垂球, 悬丝必须细直, 垂球浸在油中, 望远镜分划板竖丝应与悬丝平行, 不可有目视不重合现象。此项检定也可以用平行光管内十字丝代替悬丝, 望远镜分划板竖丝与平行光管竖丝平行, 同时用电子经纬仪横丝和竖丝的交点沿目标平行光管横丝从视场左边走到右边, 不应该有目力可视的偏离。如果有目视偏离, 可少许松动望远镜分划板固定螺钉, 轻轻旋转分划板十字丝与参照悬丝重合后固紧分划板固定螺钉。

3.外观及一般功能性检查和基础性调整与校准

外观及一般功能性检查参照JJG100- 2003之5.1的要求。基础性调整与校准的内容在JJG100- 2003的各个项目检定中都有详细的叙述, 此项不影响电子经纬仪结果的判定, 其主要目的是为后项检定做好基础准备。

笔者认为开展此项检定时没有必要面面俱到, 只需读4个数据完成校准即可进行下一步检定。方法: 盘左瞄准平行光管的分划板十字丝中心, 读取竖直角读数A1和水平度盘读数B1, 照准部旋转180°, 望远镜倒镜, 再次瞄准平行光管的分划板十字丝的中心, 读取竖直角读数A2和水平度盘读数B2, 计算I=(A1+A2- 360)/2, C=(B1+B2±180)/2, I参照JJG100- 2003竖盘指标差标准,如接近或大于JJG100- 2003中的要求, 应该进行校准;不同厂家校准方法不同, 可参照电子经纬仪使用说明书进行校准。C值参照JJG100- 2003照准误差标准判断是否需要校准, 偏差不大时可以调整电子经纬仪望远镜目镜端调整螺钉。

一般情况下, 做好以上两步工作将为后面项目的检定节省大量时间。

4.补偿系统检定

补偿器的补偿性能直接影响横盘和竖盘读数, 应先检定补偿器零位误差再检定补偿器横向补偿范围和纵向补偿范围。补偿系统出现问题将影响横盘与竖盘测角值的修正, 如果水准器轴与竖轴垂直度、照准部旋转正确性、视准轴与横轴垂直度、横轴与竖轴垂直度中有一项出现偏差, 测量结果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补偿误差超差应及时修理或考虑降级使用。

5.横轴与竖轴参数检定

仪器精确整平、基础性调整与校准后, 开展此项检定就比较方便, 可参照JJG100- 2003进行望远镜视准轴与竖轴垂直度、照准误差C、横轴误差i、竖盘指标差I、一测回水平方向标准偏差检定。基础性调整后这几项指标一般不会再有偏差。

6.望远镜视准线的调焦运行误差

JJG100- 2003中要求其为首次检定的必检项目, 后续检定的非必检项目。该指标检定主要是在一条基准线上分为4~5个目标, 用电子经纬仪瞄准各目标盘左、盘右往返各做两次照准, 读取水平读数L、R, 并用其差( L- R)i来计算调焦运行误差; 如果照准误差不超差,此项指标后续检定也不会超差, 因此, 对照准误差不超差的经纬仪, 此项指标的后续检定可以不进行。

7.一测回竖直角测角标准偏差

JJG100- 2003中要求其为首次检定的必检项目, 后续检定的可检可不检项目。竖直角测角标准偏差如水平方向测角标准偏差一样重要, 竖盘也不能仅用竖盘指标差衡量, 一测回竖直角测角标准偏差也应作为判断电子经纬仪等级的主要指标, 笔者认为此项在后续检定中也应该进行。

三、结果处理

电子经纬仪的准确度等级以仪器的标称标准偏差来划分, 可分为Ⅰ、Ⅱ、Ⅲ、Ⅳ等4个等级, 根据电子经纬仪检定数据对照JJG100- 2003自身等级要求判断是否符合要求, 数据优于自身等级要求的不升级使用, 低于自身等级要求又不好调修的可以考虑降级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