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耦减压起动器不能进入运行状态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5-08-11):
自耦减压起动器不能进入运行状态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1)机械机构被卡阻,应调整机构,使其动作灵活。

(2)热继电器整定值过小,应将热继电器整定值调大至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10%左右。

(3)停止按钮、热继电器的常闭触点接触不良,应修复或更换触点,使其接触良好。

(4)电磁铁铁芯、衔铁接触面等有脏物或其他异物,使起动器不能吸合,应清理铁芯。

(5)失电压脱扣器不能吸合,应检查电源和接线是否正确。

(2)箱内的绝缘油变质或油量不足,应更换绝缘油或添加合格的油至油位线,保证起动器触点的冷却和灭弧。

(3)热继电器的工作电流调整偏小,使电动机在正常运转前跳闸,应重新调整热继电器的工作电流。

(4)自耦减压起动器上通常有两个或三个抽头,在一般情况,用中间抽头或用电压低的抽头来降低起动电流,如果减速电动机起动后运转太慢或者根本就不能起动,一般将抽头调到电压最高挡,即由65%调至80%,减速电动机就可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