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0V的接线可以细点吗?

楼主(2015-08-11):
开到很老的师傅,开关电源0V接线通常比较细,比如:功率为240W的负载,正极接2.5平方的线,而负极只有1平方的线!

个人认为,这样很不合理,因为接负极线路细,线电阻增大,就是在进负极前加了一个电阻,导致压降大,大家认为呢?

网友A:
250W,直流,其实1平方够了吧。

网友B:
应该用一样大小的电线,不应该有粗细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W,直流,其实1平方够了吧。          ...

不够哦,DC24V的,有10A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一样大小的电线,不应该有粗细区别        ...

我也这么理解的

网友C:
应该使用一样大小的导线,因为正极电流和负极电流是相等的。

网友D:
直流电源难道正、负电流不同吗?电流去哪?哪有这道理!

1平方通过10A电流很奇怪吗?应该正常吧。导线选择截面不仅仅与电流大小有关系,还与导线的敷设方式有关系。柜内布线,即使绑成把10A都没问题。

网友E:
直流24V回路的导线应取相同的截面,因为回路电流定律是电流代数和为0,导线截面选择应综合考虑回路压降、热稳定、短路电流及机械强度、长度、暂载率等因素。综合上述因素,导线载流量2.5A/mm2至5A/mm2为宜。10A电流柜内配线不应小于2.5mm2,出柜远距离应选4mm2。

网友F:
论坛上“讨论”起这种“问题”来了!看来管理员们真的已经黔驴技穷了!不过,真不怪你们!国家都是这个大环境,一个论坛又何尝不是社会大环境的缩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论坛上“讨论”起这种“问题”来了!看来管理员们真的已经...

兄弟,这问题确实基础哦,我只是看看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网友G:
其实这些问题完全是基础知识;

这个从侧门佐证:工控里面也是鱼龙混杂,怪不得部分人工资比民工低多了

网友H:
电线接触,个人觉得还是一样的好!!

网友I:
是为了省成本吗?完全没必要这么做

网友J:
直流一个回路里进和出的电流是相等的,应该线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