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与感应电机的关系?

楼主(2015-08-11):
直流无刷电机,在理解上与通常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相似点很多,应该是感应电机的一种吧(个人不太搞清楚)!

感应电机中的异步电机和同步电机很好理解,一个是一直想同步但一直是异步,所以叫异步电机,而同步电机恰恰相反,一直想异步,一直异步不了,所以叫同步电机。

那么市场上的直流无刷到底是异步电机还是同步电机?

网友A:
直流电机没有同步异步之分,只有交流电机才分

网友B:
这里所说的直流无刷电机,也就是交流伺服电机,定子线圈产生旋转磁场,转子由永磁材料合成。是个倒置的直流电机,电机定子输入受控交流电流使之受控输出转矩。当然是同步电机。

网友C:
    直流无刷电机就是直流电机,只不过去掉了电枢的整流子,用电子开关向电枢供电,具体那组开关导通,是用霍尔位置传感器检测电枢位置,来控制电子开关的通断。这里要明确的是,直流电机的电枢电流实际是交流状态,相当于输入方波电压,在电枢电感作用下形成非正弦波交流电流。

    但是无刷直流电机绝不是伺服电机。

楼主:
看来概念还是比较乱的

网友D:
论坛上原来有个帖子非常系统的讨论过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找下。

不过,这个垃圾论坛很难找到原来那些好帖了。其实有更专注于技术的论坛存在,大家可以找找。

网友B:
是否电动自行车驱动轮方式的,也是个无刷直流电机。开环系统。无所谓同不同步都叫交流变频电机。如果定子是永磁的同步,旋转速度旋转频率能够与输入电流频率同步,特性相对比较硬省电。定子感应条或感应线圈的旋转速度频率永远不可能与输入电流频率同步,靠感应产生磁性就是异步的特性软而且费电,就是像吊扇异步电机的方式转子输入交流电不动而定子旋转。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里所说的直流无刷电机,也就是交流伺服电机,定子线圈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