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回零点的问题

楼主(2015-08-11):
FX3U系列,做定位控制的时候,我把D8340的值存在D200中,PLC上电时再把D200的值给D8340,这样以后每次上电就不再回零点。请问这样可以吗?会有什么缺点?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这要看你具体的设备和生产工艺,好多设备都需要开机回原点的,另外我记得有一种控制方式,可以记录设备当前位置的,这种可以不回原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具体的设备和生产工艺,好多设备都需要开机回原点...

绝对式编码器,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