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7伺服监视时漏脉冲

楼主(2015-08-11):
用的三菱q系列的定位模块,每次走的时候伺服放大器监视的脉冲量都不一样,该接地的都接了。。。。。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1.监视三菱定位模块的输出脉冲的计数,看每次是不是一样的。

    2.不知道该接的都接了是什么意思。最好用双绞屏蔽线,屏蔽层单侧接外壳。尽量离开大功率电器设备远一点。电气柜里动力线和信号线分开。

  3.看伺服的Pn200参数的最左边位设定成2(加入滤波功能)

看看以上三个方法能否解决你的问题。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