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C脚本的编写

楼主(2015-08-11):
我想问问 我假如一个按钮 点一下 就弹出另外一个“A.PDL”画面,我用C脚本怎么来实现。我知道在动作里面可以做到 因为我还要加一些东西吧 所以不能在动作里面做。希望有好心人帮我解解。

网友A:
利用OpenPicture函数来实现,OpenPicture(“要打开的画面名称”);

按钮属性“事件”鼠标动作“C动作”

编辑C动作

编辑完成确定保存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OpenPicture函数来实现,OpenPict...

我也是这么做了的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运行的时候没有反应啊  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A:
是不是你的软件安装有问题呀?

你试一下其他的函数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