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变频故障

楼主(2015-08-11):
风机变频器在开环状态下只能起到10HZ左右,把变频器跳到手动状态下,频率就可以调上去,请问是开环的旋钮开关坏了,还是变频器有故障

网友A:
你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啊,开环只能到10HZ是什么意思,是之后就故障了还是没有故障仅仅是频率给定加不上去?还有手动状态下频率能给定频率表明变频器没有问题,你应该查查你的开环状态的给定是不是限制住了。

网友B:
楼主确实说的不够明确啊,就详细的说一下

网友C:
自动状态10Hz时的模拟信号值?

网友C:
若是485通讯,查485那端的模拟信号值。

网友D:
既然本地操作键盘可以变频,变频器是好的,故障应该在外部端子信号不对。

网友E:
根据楼主的叙述,在用旋钮时,调不上去速度,应该是通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