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绝对值编码器与三菱PLC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5-08-11):
一个256线的绝对值旋转编码器,一个三菱3GAPLC,怎样做到在100度时Y0有输出?在110度时Y0关闭,在200度时Y1有输出?在210度时Y1关闭,在300度时Y2有输出?在310度时Y2关闭,如此循环。程序要怎样写?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取当前值,然后比较输出

网友B:
绝对值旋转编码器,如果输出BIN数据就直接接入PLC连续的8个点可以直接比较,如果是格雷码输出就还需要做GBIN变换然后再比较输出,非常之简单

楼主(2016-04-26):
引用 网友B:
绝对值旋转编码器,如果输出BIN数据就直接接入PLC连...

大哥啊!有示例程序吗?我只是一个菜鸟,对BIN数据和格雷码输出的概念还是很模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