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线圈要不要并联二极管

楼主(2015-08-11):
在工程中,PLC驱动24VDC中间继电器(或者其他直流线圈)时,要不要并联一个二极管来消除自激电压?
如下图所示

什么情况下需要加,什么情况不需要加,如果加二极管怎么选?

楼主:
欢迎讨论!

网友A:
PLC内部自带二极管的就不用加,否则就应该加,消除PLC内部继电器触点间火花,晶体管输出的PLC必须加,消除断电瞬间的自感电压。

网友B:
一般继电器输出的PLC类型就不需要加二极管的。

晶体管输出的PLC,建议加二极管,否则可能损害驱动电路的。

网友C:
直流线圈两端最好在各种应用下都并联续流二极管为好,减少断电时感应电压的干扰,几分钱的投入好处多多。

网友D:
我从来不加。

网友E:
目前很多品牌继电器内部已加装吸收二极管(DC线圈类型),此种不需加装,如果继电器内部没有的建议加装

网友F:
感性负载的必须加,不然输出点容易坏

网友G:
现在大多数的PLC都是内部装有过压吸收的,所以没必要再加装。

网友H:
工程中最好加续流二极管或选有续流二极管的中继。设计时考虑用户使用

网友I:
学习了,续流二极管。

网友J:
由于自感效应线圈会产生一个反向的电势用1N4001二极管可阻止电流的变化。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由于自感效应线圈会产生一个反向的电势用1N4001二极管可阻止电流的变化。

学习了 有大家交流 挺好

网友L:
选型注意下就可以了,一般继电器都有对应的已经并联二极管的型号。

续流二极管,最好还是加上。若点较多,感应电动势还是很大的

网友M:
加一个保险些,不然烧点了就不划算了

网友N:
不确定时最好增加,加装了续流二级管一定注意接线

网友O:
选大点的,解决问题就简单了!

网友P:
同意四楼的说法,继电器输出的不用加装二极管,晶体光输出的就加装二极管

网友Q:
输出为继电器触点不用加装二极管,输出为晶体管输出加装二极管

网友R:
不需要吧 输出为晶体管输出加装二极管

网友S:
晶体管的的确应该加,消除电感线圈的反电势,保护晶体管

网友T(2015-09-21):
菜鸟路过  学习一下。。、

网友U:
晶体管输出的PLC,是要在继电器(感性负载)的线圈上,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作为续流二极管使用。

        直流负载续流二极管的参数,

            1 二极管电流不小于负载电流。

            2 二极管耐压是负载电压的5-10倍。

网友V:
一般晶体管还是加一分好些,交流接触器有些会加一个电容

网友W(2015-12-30):
plc继电器自带二极管,不需要加二极管

网友X(2018-01-03):
引用 网友U:
晶体管输出的PLC,是要在继电器(感性负载)的线圈上,...

你好,请问反向并联二极管是什么意思呢?   是将二极管的负极接在电路的正极也就是西门子plc的输出端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