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FC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5-08-11):
我个人比较喜欢用SFC形式编程,程序结构清晰,便于理解和修改,而且各工步之间很容易实现互锁,再也不用像一般梯形图那样,用那么多M寄存器在中间倒来倒去的。

众所周知,SFC只适合于自动顺序控制,不能编制通讯程序或模拟量程序。但是如果把一个完整的通讯程序或模拟量程序作为1个工步S放在SFC程序中,这样可行吗?

我自己曾试着把一个简单的通讯程序作为一个S工步放在SFC中,运行了一下,似乎没发现什么问题,不知这种方法在实际中可行吗?谢谢

楼主:
哪位大侠经常用SFC编程?能点播小弟一下吗?

网友A:
就如你所说,SFC适合于自动的顺序控制,但如果只是简单的程序,个人推荐还是用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