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变压器的渗漏

楼主(2015-08-11):
变压器的渗漏是变压器故障的常见问题,特别是一些运行年限已久的变压器更为普遍,轻者污染设备外表影响美观,重者威胁设备安全运行甚至人员生命,变压器的渗漏包括进出空气(正常经吸湿器进入的空气除外)和渗漏油。造成渗漏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变压器设计及制造工艺过程中潜伏下来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变压器的安装和维护不当引起的。

1进出空气

进出空气是一种看不见的渗漏形式。例如套管头部、储油柜的隔膜、安全气道的玻璃、焊缝砂眼以及钢材夹砂等部位的进出空气都是看不见的。多年来,电力系统的主要恶性事故大多是绕组的烧伤事故和因变压器低压出口短路对器身的严重损坏。其中因匝绝缘降低造成绕组烧伤事故,大都在正常的工作电压下发生,这种事故多是由于渗漏及进入潮湿空气造成绕组绝缘受潮引起的。国内曾发生的一起沿纸板树枝状爬电事故,是由于纸板受潮引起的,主要原因是安全气道玻璃处有渗漏。近年来,新出厂的大型变压器采用了压力释放阀保护装置,取代了安全气道。所以,阻止空气与变压器内部绝缘的接触非常重要,尤其是套管头部、储油柜隔膜以及安全气道玻璃处。在变压器安装和大修过程中应保证其质量,在变压器年检预防试验和防污清扫工作中应对其认真检查维护,焊缝砂眼和密封不严问题也应列入。应当强调的是,焊缝砂眼和法兰密封不严不仅表现为渗漏油,还出现空气侵入变压器的渗漏情况。空气中的水分和氧气等会慢慢地通过渗漏油部位渗透到本体内,就是说变压器内部和外部的隔离被破坏,既有渗漏油,又有空气的侵入。当然这种情况下空气的侵入肯定是较微弱的,但是应注意长期累积对变压器内绝缘的损害。

2渗漏油的分类

变压器的渗漏油可分为内漏和外漏两种,而外漏又可分为焊缝渗漏和密封面渗漏两种。

(1)内漏。内漏最普遍的就是充油套管中的油以及有载调压装置切换开关油室的油向变压器本体渗漏。充油套管正常油位高于变压器本体油位,若套管厂部密封部位密封不严,在油压差作用下会造成套管无油现象,影响设备安全运行。一般将套管吊出,并紧固其下部相应密封部位即可消除这种情况。若发现胶垫老化,失去弹性应更换。以前曾发现一台变压器

相套管出现过无油面现象,正常巡视时,其外表无油迹,确定为向变压器本体渗漏,处理时将套管吊出,经用白土测试,发现套管下部油塞处渗油,紧固油塞后,再用白土测试已无渗油现象。将套管就位,并补油至正常油面,事后经多次巡视,效果良好。

(2)外漏。外漏分为焊缝渗漏和密封面渗漏两种:

①焊缝渗漏。焊缝渗漏是由于钢板焊接部位存在砂眼所造成的。变压器油箱上部发现渗漏时,只要排出少量的油即可焊接处理;油箱下部发现渗漏时,由于吊心放油浪费大而且受现场条件限制时,可采用带油补焊的方法,带油补焊应在漏油不显著的情况下进行。比如南门电排站放油阀与变压器本体相焊接的部位存在焊缝砂眼,此焊缝在变压器运行时肉眼看不到,油通过焊缝砂眼渗向外部。处理时先用钢丝刷清理,再用干净水冲洗,最后用净布反复清擦,找到渗漏点的准确位置时,在渗漏部位用湿肥皂反复涂擦,达到止漏的目的后进行补焊。现场处理后渗漏油现象消失,未影响变压器的正常运行。如果漏油较大时,应采用抽真空排油法造成负压后焊接,负压的真空不宜过高,以内外压力相等为宜,避免焊接时吸人铁水。

带油补焊一般禁止使用气焊。焊接选用较细的焊条如422、425焊条为宜。补焊时应将施焊部位的油迹消除干净,最好用碱水冲洗再擦干。施焊过程中要注意防止穿透和着火,施焊部分必须在油面以上。施焊时采用断续、快速点焊,燃弧时间应控制在10-20s之内,绝对不允许长时间连续焊接。补焊渗漏油较严重的气隙时,可先用铁线等堵塞或铆后再施焊,在靠近密封橡胶垫圈其它易损部件附近施焊时,应采取冷却和保护措施及防火处理。

②密封面渗漏。密封面渗漏情况比较复杂,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现场可以先简单紧紧螺栓,但在变压器大修或安装过程中应把防止密封面渗漏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3结束语

关于密封面的渗漏以上只总结了常见的几点,实际上造成渗漏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密封面对接呈现马蹄状、部分油塞密封面设计不合理以及密封面法兰钢板较薄等。情况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不同,这就需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认真分析和总结,把消除渗漏工作做得更好。

网友A:
学习了,正好我单位有台800KVA上面漏油参考一下

网友B(2015-09-18):
非常好,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