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求解

楼主(2015-08-11):
图中的+1 +5 +36 甚至其他 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网络1

定时器 T31时间到闭合后再断开的时候累加器AC0加1存入AC0

网友A:
网络2

I0.0外部输入点或累加器AC0的值等于36时,在断开{下一个跳变},将整数5放入寄存器VW0中。

+1,+5,,36为十进制整数。

网友B:
就是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数字,

数字也来个+号  弄得那么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2I0.0外部输入点或累加器AC0的值等于36时,...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