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师傅有关运动控制器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5-08-12):
没接触过运动控制器这玩意,对于运动控制器编程是有专门的运动控制程序还是有专门的指令?看到人家用了一款台达的运动控制器,控制3个伺服配合3轴运动~PLC直接控制伺服不行么?对于运动控制器编程和PLC编程有什么差别么,运动控制器有什么专门的好处,!~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我是感觉伺服电机数量少的时候用PLC反而更方便,但是如果台数多的话由于PLC不具备那么多组高速脉冲输出,可能用运动控制器更加方便。另外不知道在精度和速度上运动控制器是不是更好,因为台达PLC脉冲输出是20KHZ,更高的就没办法了

网友B:
如果需要配合3台伺服控制电机联动的话,肯定得用到运动控制器,不管是从精度还是响应速度上来讲,PLC的性能都差点,毕竟PLC是顺序扫描模式的,靠发送脉冲控制伺服的。

网友C:
对于运动控制器编程是有专门的运动控制程序还是有专门的指令?

都有,前者一般是专用运动控制器,针对特定机械的特定动作设计的;后者叫通用运动控制器,需要使用者针对自己的应用情况进行二次开发。

~PLC直接控制伺服不行么?

没有行不行的问题,只有好不好的问题。

对于运动控制器编程和PLC编程有什么差别么

个家运动控制器编程就都不一样,本身的差别就很大了,比不同品牌plc之间的差异大多了。这个没法总结。

运动控制器有什么专门的好处

一般来说,运动控制器是在针对云个控制功能设计的,在这方面要强一些。比较直观的是与运动控制相关的指标参数要高一些。比如最直观的参数是高速脉冲输出的最大频率,plc通常是几十K,高的几百K,控制器则至少几百K,基本可以上M的。对于简单的运动,这个无所谓,最多调整下伺服的电子齿轮比,但对于高速的精密运动,这个区别就比较重要了。另外一些诸如闭环控制、加减速过程规划,多轴插补的运动轨迹规划等等,也是运动控制卡的强项。

(当然具体到某个产品则不一定,您要拿大几千块的plc和小几百块的控制器比,可能个别相关指标控制器还真可能不如plc)。

网友D:
运动控制器也好定位模块也罢,就我见过的而言编程和plc基本相同只是涉及到脉冲的指令要注意点,还有就是有些机型的运动控制器部分IO的功能也是固定的,接线也要注意,还是要看手册,做工控的一半时间在做项目,一半时间在看手册,看看上一辈衣带渐宽,毛发渐疏。

网友E:
MPC-2000系列是支持多任务处理的高速控制器,编程语言简单易用,经过短时间的开发就可以实现I/O控制,位置控制,机器人控制,计量检查等。MPC-2000系列编程语言既避免了PLC梯形图的可读性差,修改困难的缺点也避免了PC-based控制器编程复杂的缺点。

4Mpps脉冲发生器,多轴控制,圆弧插补,连续插补

适应触摸屏通讯标准(MEWNET)

配备高速网络Cunet

配备RS-232,RS-485通讯口(Modbus等)

适用USB存储卡

配备A/D,D/A卡

■ DC24V单一电源(各板卡消耗电流在100mA以下节省能源设计)

■ 开发环境FTMW32,普通电脑就可以编程,保存等

■ 多任务Basic-like编程语言最多支持32任务的程序设计

■ I/O卡支持DC24V直连,可以直接连接2线式传感器

■ 支持机器人控制编程,支持直线与圆弧插补,单CPU最多可控制40轴

   码垛可自动演算,支持3点和4点示教。

■  支持TCP/IP协议

   通过MPC-IP卡,上位服务器可与控制器直接交换数据

■  支持网络通讯

   MPC-2000配备高速网络(CUnet)。

   分散在各处的控制器通过高速网络连接起来,

   可以实时的与上位控制器交换数据。

有意咨询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sir

website:www.jiayintech.com

mail:sales@jiayintech.com

MP:+86 17717064536

网友F(2018-02-10):
PCT MPC2000

运动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