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T44系列无触点接触器和“固态继电器”的区别

楼主(2015-08-12):
1:功能上的区别,固态继电器多用于加热控制,加热属于阻性负载,反峰电压比较低,3相通断速度也不需要快,对3相通断的一致性要求也不高(即使某组可控硅迟几十秒打开也无法体现出来)。对可控硅是否完全打开也不能看得出来.

 朗风T44系列无触点接触器,是专门为三相电动机而设计制造的,负载为感性负载,由于很多工况要求电机频繁通断,反峰电压既高又频繁,对功率器件的要求相应提高,3相通断速度的一致性要求也很高,一旦有某相迟些(几秒甚至几百毫秒)通断,电机就表现为类似缺相,转矩降低(俗称“没劲”,3组可控硅必须同时打开而且是同时完全打开。安装方便,可以直接替换传统接触器。2:其他区别见下表:

无触点接触器专利号:200920224997.3

名称

使用寿命

响应速度

适用范围

安装方式

缺陷

使用寿命因目前整体质量参差不齐,受设计和内部可控硅的质量以及灌封质量的影响,长短不一,而且电机故障时易损坏(有盖子飞出的现象),

比普通接触器快且稳定,

不受环境影响,但只适用于新作控制系统时使用,改换时需要较大空间

四角螺丝固定,需外加导热硅脂和散热片,安装板还需攻丝,安装不方便,不能直接替换传统接触器。

大量使用时占用很大空间,使电控柜体积庞大,且不易更换,无辅助触点。

采用进口双向可控硅,功率留有足够余量,优质环氧树脂彻底灌封,不受环境因素影响,集成散热片,散热好,使用寿命稳定且长,而且过载能力强,不易损坏

电路设计上充分考虑了精确定位,速度可达300次/分钟通断而定位准确,同时也对快速通断对电机的冲击做了处理。

适用于恶劣环境,频繁启动和精确定位的场所,适应电压范围宽,98-280v交流(涵盖110,220v)N系列18-40v(涵盖24v,36v)且交直流通用,也无需分正负极

集成散热片,铁质卡规安装,可以直接替换传统接触器

既能增加散热效果又能起到接地安全效果,安装方便,可靠不易损坏,能大面积使用而不增加控制柜体积,适合大面积推广

可选配辅助触点,不适合功率大的电机使用,成本高(性价比也高)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自动化控制发展的历程中,从铁芯式接触器到固态继电器是迈进了一步,但目前市场中固态继电器的品质参差不齐,(这是价格竞争带来的恶果)同时由于固态继电器安装麻烦,散热不好,占控制柜空间大,且更换麻烦,这使得固态继电器在自动化控制领域内发展受到限制,无触点接触器就是前两者的综合产物,吸取了铁芯式安装更换方便的优点,同时也吸取了固态继电器的优点,并做了相应的改进。目前自动化控制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故障率高的就是接触器和中间继电器,如果选用T44N无触点接触器(T44N-15-3P 电压18-40vdc/AC)不需要中间继电器了,由plc直接输出至无触点接触器(直流无触点接触器的驱动电流很小十几毫安),这样有以下几点好处:

  1:省去了中间继电器,既减少了成本,也没有了中间继电器的这个故障点,同时简化了柜内的接线和空间,也就杜绝了因线头松动或中间继电器底座老化或中间继电器损坏,或中间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而引起的故障(这种故障还不好查找)大大提高了设备的可靠性。

  2:控制回路都是安全电压,容易操作且不易出现安全事故,

  3:由于驱动电流的减少,大大增加了PLC输出点的使用寿命,同时也能节约电能。可以使用晶体管输出的输出模块,来进一步提高控制的速度,而不必担心接错线了。

  4:可以使控制柜小型化,同时节约了有色金属(铁芯,铜,银)的使用,应该算作是节能产品啊!如果大面积推广使用,每年节约的电能和有色金属数量相当可观啊!

 5:由于朗风无触点均采用过零导通,而且通断时没有火花,这样在导通时对电机线圈的绝缘就没有冲击,电机启动平稳,对所拖动的同步带或斜齿轮也没有冲击,可大大延长其使用寿命。

而普通接触器是随机的没有过零通断的功能,而且在通断时都会产生火花,这样在普通接触器通断时经常(尤其是在90度附近)产生瞬间高电压,这个高电压对电机绕组线圈有很大的冲击,使得每次启动和停止时的不一致对电机和拖动机械造成冲击,加速电机线圈发热和机械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