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双隔膜泵的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5-08-12):
 气动双隔膜泵的常见问题:

  1.泵无力,抽送速度变慢。此种现象一般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气源气压减小。先看看进气压力表的压力,压力值在4~7公斤为正常。然后检查气源阀门的开度位置,如气源开闭是用电磁阀的话,则检查电磁阀塑料阀片有无破损,导致塑料阀片不能完全打开。二是消音器堵塞,气不能快速的排出,导致抽送速度减慢。三是压缩空气的水或杂质过多。进入隔膜泵配气阀后堵塞进气孔,或是卡住配气阀芯。四是配气阀上下端盖由于常时间受阀芯的冲击导致阀盖破损漏气。五是泵内部中轴四个密封环磨损而串气。

  2.流量减少 此种现象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进出口单向阀(塑料球)磨损变小。或有条状物,大颗粒卡住塑料球。导致吸料时排料口的料液回灌,排料时又把物料从进料口压回去。二是隔膜片常时间拉伸变形,导致物料腔容积变小。三是黑色,厚的那层膜片破损。中轴带动时走不到位。

  3.泵不动 此种现象可能有几种情况。一是阀芯严重磨损卡死。二是中轴的轴套磨损。此时应更换铜套。三是中轴两端螺杆掉落。四是两层膜片都破裂。五是隔膜泵倒置或平放。阀芯不能回位(第一代和第二代)

  4.物料里面有杂质或油污 这种一般都是膜片破裂所致。

  5.进出口漏料 一是螺杆没有紧固,二是球座变形或O型圈损坏,三是两端泵壳没有对上孔位而倾斜,导致两个出料口或进料口没有在同一平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