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如何与三维力控组态通讯?

楼主(2015-08-12):
手上有一台西门子1212C ,想要用三维力控做上位机,但是TCP通讯把我难住了。问了些人有的说要在PLC程序中加TSEND_C/TRCV_C的DB块,有的人又说不需要,到底应该怎样配置呢?麻烦详细给我讲一讲。

另,变成软件用的博图V13,如果是OPC通讯的方式还要下SIMATIC NET V12版本吗?貌似博图V13中没有NET。。

小弟是西门子新手,求不吝赐教。

网友A:
三维力控软件里面设备配置选择TCP/IP通讯,IP地址设置为PLC的IP地址,端口102,在博途软件里面:CPU-属性-常规-Web服务器-保护-连接机构:打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