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模拟量模块问题

楼主(2015-08-12):
EM231热电阻模拟量模块如果接变阻器的话,模块读取的数值是变阻器实际对应的阻值吗?

网友A: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EM231热电阻模拟量模块是接热电阻用的。你想要接变阻器就应该买个模拟量模块,然后接电压信号!

网友B:
应该很好编程的,只要按照说明书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EM231热电阻模拟量模块是接热电阻...

我使用的是模拟量模块,不是热电阻模拟量模块,是4输入的,有两个是接的温度传感器,输出4-20ma电流,有一个是接变阻器的。拨码开关是ON ON OFF。满量程是0-5V或0-20ma。我想问如果我的变阻器是0-150k,3.8k的电阻接入时,在PLC程序中转换的数是多少,是怎么转换的。有怎样的计算公式吗?,非常感谢!!